[ARM入门]
迅为-4412开发板QtE5.7编译环境的两种搭建方式

楼主(2020-09-27):
1. 使用已经搭建好的镜像搭建好的编译环境在网盘“iTOP4412 开发板资料汇总(不含光盘内容)\iTOP-4412 开
发板搭建编译环境所需要的工具包以及补丁包\09-QtE5.7 的编译环境安装包\02-搭建好的
QtE5.7 编译环境”目录下。
用户如果使用搭建好的编译环境,在简单的修改环境变量之后,就可以完成本章的编译。
用户在使用搭建好的环境时,如果 ssh 连接失败的话,可以参考“14.2.1.2”小节(也就
是下一节),配置 ssh 服务。如果参考“14.2.1.2”小节修改配置之后还有问题,可以参考
14.2.1.3 和 14.2.1.4 小节,使用的替换工具。经过测试,在 ssh 工具无法使用的时候,这两个
工具仍然可以使用。
2. 自己搭建环境
另一种方法是自己安装虚拟机,安装 Ubuntu16.04 系统,搭建环境。
有关“虚拟机安装”、“虚拟机加载 ubuntu 镜像”、“Ubuntu 基本操作”等内容,用
户可以参考第三章的内容,这些基本操作在 Ubuntu16.04 上都是通用的。有一点需要特殊提
出的是,使用 Ubuntu16.04 时,使用的站点是清华的站点,具体的设置过程如下:
右上角小齿轮→System Settings→System→Software & updates
→Ubuntu Software→Download from 选择站点
→选择清华站点
→弹出验证→输入 root 账号密码
→替换为清华的下载点
→apt-get update 更新
使用命令“apt-get install vim ssh”安装 vim 编辑器以及 ssh 工具。
使用 ssh 的时候,会遇到 ssh 连接失败的问题。
先使用命令“/etc/init.d/ssh restart”启动 ssh 服务,然后使用命令“vim
/etc/ssh/sshd_config”打开配置文件。在配置文件最后位置添加:
Ciphers aes128-cbc,aes192-cbc,aes256-cbc,aes128-ctr,aes192-ctr,aes256-ctr,3des-cbc,arcfour128,arcfour256,arcfour,blowfish-cbc,cast128-cbc
MACs hmac-md5,hmac-sha1,umac-64@openssh.com,hmac-ripemd160,hmac-sha1-96,hmac-md5-96 KexAlgorithms diffie-hellman-group1-sha1,diffie-hellman-group14-sha1,diffie-hellman-group-exchange-sha1,diffie-hellman-group-exchange-sha256,ecdh-sha2-nistp256,ecdh-sha2-nistp384,ecdh-sha2-nistp521,diffie-hellman-group1-sha1,curve25519-sha256@libssh.org
如下图所示:

在配置文件中找到下面这段代码,修改如下。
# Authentication:
LoginGraceTime 120
#PermitRootLogin prohibit-password
PermitRootLogin yes
StrictModes yes

之后使用“/etc/init.d/ssh restart”命令重启 ssh 服务,ssh 就可以连接上了。
依次使用如下命令,进行库文件的安装。
apt-get install lzop
apt-get install u-boot-tools
apt-get install autoconf
apt-get install automake
apt-get install libtool
apt-get install libstdc++6
apt-get install lib32c-dev
apt-get install lib32stdc++6

apt-get install lib32z1
apt-get install lib32ncurses5
3. putty 工具的使用
用户手册 4.2.5 小节介绍 SSH 工具,在 Ubuntu16.04 上有一定的概率使用不了,本节介
绍替换 SSH 控制台的工具 putty。
putty 工具是网盘“iTOP-4412 开发板搭建编译环境所需要的工具包以及补丁包\09-
QtE5.7 的编译环境安装包\03-QtE5.7 编译环境需要的工具\01-putty 控制台工具”目录下的
压缩包“putty_cn.zip”,解压之后得到文件夹“puttyfile_0.62cn”,进入该文件夹,如下
图所示。

确认 Ubuntu16.04 上已经安装了 SSH 并开启 SSH 功能,虚拟机已经开启。作者虚拟机
上的 IP 是:192.168.2.23,用户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修改。如下图所示,双“putty.exe”
打开 Putty 配置,如下图所示。

如上图所示,需要注意的部分已经标注。
第一步“远程主机 IP”要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第 2-4 步骤,使用默认即可;第 5 步在保
存登陆设置之后,如果配置没有变化,可以使用默认配置登陆;配置完成之后使用第 6 步,登
陆主机。
作者配置如下图所示。

点击打开,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有三种选项目,第一个选项“是”,表示登陆主机并且保存配置到缓存;第二个选项
“否”,表示登陆主机,但是不保存配置;第三个选项“取消”,表示不登录,不保存。选择
第一个选项,第二次登陆就不会弹出这个下图所示的对话框。

这里选择“是”,只剩下 PuTTY 使用界面,如下图所示。输入账号 root 和密码
topeet,搭建好的 Ubuntu 系统默认密码是“topeet”。

输入账号和密码之后,如下图所示,已经可以远程控制 Ubuntu16.04 系统了。

4. winscp 工具的使用
用户手册 4.2.5 小节介绍的 SSH 工具,在 Ubuntu16.04 上有一定的概率使用不了,本节
介绍替换 SSH 文件传输的工具 winscp。
winscp 工具是网盘“iTOP-4412 开发板搭建编译环境所需要的工具包以及补丁包\09-
QtE5.7 的编译环境安装包\03-QtE5.7 编译环境需要的工具\02-WinSCP 文件传输工具”目录
下的压缩包“winscp5131.zip”,解压之后得到文件夹“WinSCP(SFTP 客户端) v5.13.1 中文
版”,进入该文件夹,如下图所示。

双击“WinSCP.exe”,如下图所示。弹出登陆框。

如下图所示,主机名称为 Ubuntu 的 IP 地址,用户名直接登陆 root,搭建好的编译环境
密码为 topeet,然后点击按钮“登陆”。

弹出如下图所示提示框。有三种选项目,第一个选项“是”,表示登陆主机并且保存配置
到缓存;第二个选项“否”,表示登陆主机,但是不保存配置;第三个选项“取消”,表示不
登录,不保存。选择第一个选项,第二次登陆就不会弹出这个下图所示的对话框。

作者这里选择“是”,如下图所示,已经登陆,左边是 Windows 目录,右边是 Ubuntu
的目录,使用方法比较简单,传文件直接向对应目录拖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