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76 串口怎么烧录不了, jlink可以烧录

楼主:
使用离线下载器
是按照这个接线的
SWD模式烧录正常
UART模式就烧录不了 MD接线也拉高了
使用的就是PA13  PA14脚

有没有其他 串口烧录上位机软件

网友A(点评):
试试在线的ISP的呢?

网友B(2020-09-27):
MD接线拉高之后,重新上电或者复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D接线拉高之后,重新上电或者复位了吗?

重新上电了

MD 拉低时程序正常启动
MD拉高时程序不启动

网友B(点评):
MD拉高是串口烧录模式。 另外能否看看你的PGM软件的配置,使用串口烧录模式,软件选择供电,用PGM对目标板子供电,不用额外电源供电。

网友C:
最好把烧录器背面的丝印和实际的接线拍个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把烧录器背面的丝印和实际的接线拍个图片看看

SWD下载正常 USRT 下载失败   MD是用的飞线上拉

网友C:
用的是这个上位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这个上位机吗?

是的
如果用的是另一个硬件版本V1的上位机 重启就会直接卡在Initializing
我已经试过了,只有刷回V2的固件才正常启动

我刚刚有复制了一下文件到U盘,
串口烧录先是显示到10% 然后就3秒走1%非常慢 最后还是成功了 烧录器上没有显示success 只有100%, 烧录器卡住按按键都没有用,只有断电重启才恢复
SWD烧录的时有显示success

SWD烧录时候我测电压只有2.4V左右,但是SWD烧录又很快

网友C:
SWD本身就要比UART快,可以把波特率改大一点,另外检查一下供电,供电要稳定,独立供电,最好是3.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SWD本身就要比UART快,可以把波特率改大一点,另外检查一下供电,供电要稳定,独立供电,最好是3.3V。 ...

对哦 还有波特率 给忘了  还是应该多试试

感谢帮忙解决问题大佬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