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线性系统》相关论题(5)——采样

楼主(2020-09-27):
这里将给出一个信号数字处理所必然涉及到的话题——采样

采样相关概念和理论也是数字信号处理的入门。

楼主:
采样以及采样定理

HWM
更正:ω_T=2kπ/T有误,应该是ω_T=2π/T

楼主:
思考:

上述采样定理考虑的是基带信号,那么如果已知信号是频带信号的话该如何考虑?

网友A:
说到采样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一个SAR ADC数据采集系统,抗混叠滤波是100kHZ的墙砖低通,ADC采样率是20kHZ。假设输入是宽带白噪声,ADC的等效输入噪声是100kHZ的白噪声还是,还是10kHZ的白噪声?还是其它什么?
如果可以,我不光要结果,还要论据,谢谢。

网友B:
       冲击采样频谱物理意义可有方波频率推导得出,方波的频谱由方波的基频和它的倍频组成,只是方波的高频倍频会渐渐减小,把方波的推向极限,占空比减小,高频部分会渐渐上升,倍频的分布不变,当然方波变成脉冲时,高频倍频会跟基频幅度一样,在频率上形成倍频间隔的脉冲状频谱
       信号抽样的过程相当于用冲击采样去乘信号,时域的乘积等于频域的卷积,那么信号的频谱会跟频域的冲击采样频率卷积,也就形成了抽样频率倍频间隔的信号频谱,延展到无限的频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到采样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一个SAR ADC数据采集系统,抗混叠滤波是100kHZ的墙砖低通,ADC采样率是20kHZ。 ...

   找这个文献 《The Theroy of Bandpass Samp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