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3个8位数据 组合成一个32位数据 细节的讨论

楼主(2020-09-27):
最近在将一个汇编代码转成C语言,发现一个问题

u8 ad1,ad2,ad3;
u32 data1;

data1=        ((u32)ad3<<16)+((u32)ad2<<8)+ad1;        // 可以得到正确结果

data1=        (ad3<<16)+(ad2<<8)+ad1;                        // 错误的结果

@zyj9490 :小端模式
凑成UNION变量多好,union{u32 data1;struct{u8 ad1;u8 ad2;u8 ad3} ad;}
第二句话,DA3对应的中间变量还是字节,OVERFLOW,是为0吧
这没什么好讨论的。要使第二句不出错,修改定义 u8 ad1, ad2, ad3; 为: u32 ad1, ad2, ad3; 也可。

网友A:
这没什么好讨论的,与平台缺省的unsigned int 类型位数相关。如果是32位平台,下面的代码也能正确转换。

网友B:
这个只是基本语法吧,u8的变量左移8位

网友C:
ad2 ad3都是8位的变量,你执行 ad3<<16 或 ad2<<8,ad2或ad3都变成0啦。

网友D:
用指针应该效率更高,不用运算a

网友E:
原因是这个平台的int是16位的

网友F:
用数据类型转换共用体
union{                                                  //
          unsigned  char ab[4];
          unsigned  long data;
      }Length;
Length.ab[0]是高8位
Length.ab[3]是低8位
Length.data就是unsigned  l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