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下图的输入阻抗---原理及其应用

楼主(2020-09-27):
如题,求下图各个网络的输入阻抗。

楼主:
这里侧重于原理的应用吧。

先看第一个图:

很明显,输入阻抗无穷大,这个就说传说中的自举的功劳。

这个提高输入阻抗的自举方法,应用太多了。
例如线性电压扫描电路,使用普通的RC电路,只能在很有限的范围产生线性扫描波:

而使用自举电路,效果立竿见影,A=1时输出线性波形:

具体电路实现,可以使用有源器件诸如BJT、FET等:

无论如何,跟随器的增益只能无限趋近于1,而不是等于1的,所以扫描并非真正的线性。

为解决此问题,可以使用双自举电路,相当于添加了第二矫正项,效果上无限趋近于理想情形了。

楼主:
后面两个电路输入阻抗分别是1/s和1:

第一个图实际上个C=1的电容。

尤其是后一个电路,应用众多,但都是基于很简单的电路原理,作为出发点的。
电路原理中,阻抗之间有两个重要的关系,一个是互余(补)特性,一个是互易特性,数学表达式为:

可以容易地证明出,下面电路的输入阻抗恒为1,只要Z1和Z2之间是互易的关系:

而在音频功率放大器中,希望喇叭就是恒定的4/8/16Ω的阻值,利用上面这个恒阻特性可以进行补偿。

双调谐电路中,两个RLC谐振频率是一样的,但只要使用电容或电感耦合,一个频率变高,一个变低,这就是俗称的对不准特性。
使用恒阻网络,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