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华大测评]走马灯+UART中断收发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0-09-27):
申请华大的开发板之后,因为别的事情忙糊涂了,忘记了测评一下,结果收到短信提醒
必须测评,深感不好意思,赶紧做点测评工作。
仔细观看开发板,正面错落有致,做工还是不错的,元件焊接也很精致。

不过有个地方不好,底面洗板水的印记很明显,甚至有不少指纹留存。正面美观被背面
的形象打了折扣。另外丝印符号太小,很多地方看起来太费劲。

板子上电后,原来烧录的固件是个按键控制LED的程序,左下角的按键分别控制四个走
马灯LED。不过可能是干扰导致按键误判的问题,有时手触碰电路板边缘时,灯会乱闪。
因为拿来测评的电脑是uV4,460带的例程是uV5的,下载的uV5需要华大的PACK和
ARM.CMSIS.4.5.0.PACK,安装后就可以BUILD固件。
在选用USB线时,出现了一点小问题,随手拿的这种常用的手机充电线用来上电没有问
题,但ISP就不行了,看设备管理器里面不会出现PL2303虚拟的COM口。

需要选用USB数据线。

开发板的J1用PL2303来进行USB转COM口,ISP需要安装PL2303驱动,旧电脑上只
有CH341的驱动,就又去新下载一个PL2303的驱动。
照例打开gpIO_output,将Option的Output选项Hex勾上,否则ISP使用的Hex格式不
生成。
按HC32F460 EVB Introduction.PDF中的ISP编程说明短接J7使MD Pin下拉,这里需要
注意文档中--关于Uart连接的说明是错的,GND、RX、TX分别接J4第2、3、4脚是错
误的。

正确接法是GND、RX、TX分别接J4第2、4、3脚。即文档中把RX、TX搞反了。短
接J2,通过J1对EVB供电,上电后,短按Reset按键使进入boot模式。运行
HDSC MCU Programmer

将例程中的  #define DLY_MS    (100ul)  改为 #define DLY_MS    (1000ul)
编译后烧录,拔去J7不使MD Pin下拉,短按Reset按键运行程序,可以看到LED灯逐
个点亮和熄灭。

打开example\usart\uart_irq_rx_tx\uart_irq_rx_tx.uvprojx,将上个例子中的LED管脚定义及
初始化移植过来,简单实现两个例程的合并。

编译后烧录,运行程序,可以看到LED灯逐个点亮和熄灭。

在电脑上运行串口调试助手,可以向开发板发送信息,并得到回应。

不过这个中断接收、发送程序没有收发缓冲区,仔细观察串口调试助手的发送、接收窗口,
在115200波特率下会有数据丢失。
总的来说,这块开发板的资源相当丰富,用来进行原型开发非常合适。最近抽空再测评一下
按键、ADC和显示。

第一次比较正式的写测评文,不妥之处请看官们多多包涵。也希望21IC的小管家不要把俺
放进失信名单里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申请华大的开发板之后,因为别的事情忙糊涂了,忘记了测评一下,结果收到短信提醒
必须测评,深感不好意思, ...

一直用jlink v8

楼主:
华大没有发现ISP的错误吗?文档赶紧改改哦,JLink用来debug方便,但ISP也有用到的时候啊,开发板的丝印太小,看不清,按文档跳线后总是联不上MCU,觉得没理由啊,以前用ST的芯片ISP蛮好用的,换一下RX和TX就可以了
第一次附图片,折腾了半天

网友B(点评):
我倒是习惯了jlink。。想想以前51的串口下载,头都大了。。。

网友C:
写板子送烧录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板子送烧录器了吗?

没有,用ISP,需要跳线,帖子里的图中有

网友D:
仔细观看开发板,正面错落有致,做工还是不错的,元件焊接也很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