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外部低速时钟和内部高频时钟

楼主(2020-09-27):
同时使能外部低速时钟和内部高频时钟,在不开启PLL下,是RTC的节拍中断会连续进入两次后退出(使用IO逻辑翻转示波器看到),若开启PLL,则正常运行。

网友A:
在不开启PLL下,是RTC的节拍中断会连续进入两次后退出。究竟怎么回事。

网友B:
看下数据手册关于时钟部分的架构图

网友C(2020-10-27):
请问数据手册在哪里找?

网友C:
哪里找数据手册,关于时钟部分的架构图在哪找?

网友D:
RTC时钟源用的LSE还是HSI?

网友B:
楼主解决没勒?

网友E:
楼主找到原因没?

网友F:
内部的时钟,精度可以达到多少?定时器一天偏差能够有多少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