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RFID之RC522获取7字节卡片UID问题

楼主(2020-09-27):
之前用RC522读写过Mifare S504字节UID的卡片,现在市面上出现了7字节的卡,想在原来驱动程序的基础上对7字节的卡进行操作,现在读取卡片的7字节UID出问题了。

只能在第一次防冲撞中读取到前3个字节的UID,剩下的4字节无法读取,查了很多资料,都是说只要将防冲撞命令由0x93改为0x95就ok了,但是反复实验都不行。

有没有这方面经验的大神可以指点下,感谢!

网友A:
软件方面没问题吗?

楼主:
已解决,是14443协议没有弄透侧,需要二次防冲撞和寻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是14443协议没有弄透侧,需要二次防冲撞和寻卡

楼主做的什么项目

楼主(2020-11-08):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的什么项目

一个13.56M读卡写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13.56M读卡写卡的

可以试试SI522,稳定又有ACD低功耗

网友(2021-05-28):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是14443协议没有弄透侧,需要二次防冲撞和寻卡

楼主你好,怎么做二次寻卡和防碰撞

第一次寻卡成功后再次防冲撞和寻卡

网友B(2023-12-07):
楼主你好 能具体说一下怎么二次防冲撞吗?是一次寻卡-防冲撞(0x93)-二次寻卡-防冲撞(0x95)这样吗?我这样操作但是二次防冲撞一直失败

我晓得了 不是寻卡 是选卡然后再次防冲撞(0x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