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MM32的新手入门求救

楼主(2020-09-27):
请教各位高手:我以前用的是AVR单片机,现在想改换国产的CPU芯片。选中了灵动的MM32系列,请问开发环境软件从哪里下载?在灵动官网上下载的MM32_EWARM_patch.exe,总是提示安装路径错误。

网友A:
你好,可以使用Keil + MM32对应的pack支持包即可实现对MM32系列的开发,有不懂的可以发帖提问,尽量带截图方便对问题的分析和理解,可以加速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可以使用Keil + MM32对应的pack支持包即可实现对MM32系列的开发,有不懂的可以发帖提问,尽量带截图 ...

多谢。
请问,keil软件在哪里下载?灵动官网上好象没有,需要自己在网上找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
请问,keil软件在哪里下载?灵动官网上好象没有,需要自己在网上找吗? ...

IDE支持IAR Embedded Workbench或者KEIL MDK,可以从两者相应官网下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
请问,keil软件在哪里下载?灵动官网上好象没有,需要自己在网上找吗? ...

灵动官网有KEIL的Pack包;
KEIL试用版软件(32K Flash限制)需要从KEIL官网下载;

网友D:
可以使用Keil + MM32对应的pack支持包即可实现对MM32系列的开发

网友E:
可以使用Keil + MM32对应的pack支持包即可实现对MM32系列的开发,有不懂的可以发帖提问

网友F:
我以前用的是AVR单片机,现在想改换国产的CPU芯片。

网友D:
一定不要使用中文的路径,很多软件都是不支持的,很难办的。

网友G:
百度Keil,下载一大堆。

网友H:
现在用keil的哪个版本比较好点?

网友I:
现在的IAR好像使用的人不多了,很少了。大多数还是使用KEIL的多一些吧。

网友J(2020-10-31):
可以使用Keil + MM32对应的pack支持包 实现对MM32系列的开发

网友J:
哪个版本更好一些呢?

网友J:
IAR确实是使用的人越来越少了

网友K:
keil软件在哪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