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一个网络没有强迫响应??

楼主(2020-09-27):
方法一,从激励入手,如果激励是单位脉冲函数,那么激励E(s)=1,进而响应R为自然响应。

方法二甚至方法三,请大家思考一下先!

一般教科书上的叙述方法是从前到后,按照因果顺序展开的。
我这里把顺序颠倒了一下,是已知结果求原因,于是难度 就变大了,即便你把教科书被的滚瓜烂熟,也会感觉极度不适用,感觉无处下手。

所以,此贴是良好的鉴定贴,看看信号与系统学的到底怎么样,纯粹靠背书的同志,铁定是答不出来的,原因就是教科书上没有。

从目标倒退控制序列信号不是很常见的吗?
什么叫强迫响应,我只记得有蜇态响应+稳态响应。

楼主:
如果给一个具体电路,一般人用基尔霍夫定律列方程、解方程,绝对杠杠地,没有任何问题。
换个问法,结果就不一样了,如果没有数字,没法列公式,就无法下口了。

考虑到这个问法太抽象了,没法下手,给个具体例子。
下图这个电路,为何没有强迫响应?

答案是:激励的极点,和网络的零点,是相重合的,所以没有强迫响应。

没有强迫响应,结果当然是自然响应了,指数衰减,时间常数为RC

楼主:
理论是最优美的图画
如果看不懂本贴所言,肯定看不懂教科书上关于振荡器的必要条件:

如果环路增益有两个极点,而无零点,振荡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正确设计的振荡器,其环路增益的零极点分配图应该为:

为何必须有个零点??????

原因很简单,振荡器电路的激励是直流电源DC,如下图所示,而振荡器能振荡,通常是指输出频率不为零的各种波形,很明显这要求振荡器电路只能有自然响应,而无强迫响应。

要想没有强迫响应,振荡器网络必须提供个零点,来抵消激励的极点(原点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