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寄存器的两个问题

楼主(2020-09-27):
关于寄存器的两个问题

网友A:
寄存器位数和总线宽度没太大关系;
这里的5-7位是保留的也是无效位,无需关心;

网友B:
1.一般来说,寄存器的位数和mcu是多少位一致,8位的MCU,寄存器一般也是8位的,16位的MCU,寄存器也是16位的。当然也不是绝对的,总是有个例的。
2.寄存器描述为空的地方,忽略即可,写0写1都是一样的,不影响。

网友C:
就是 未用的空间, 忽略就是了

不过有些手册会建议要写就写0,   不是因为有什么内在的应用,  考虑以后的处理器升级, 代码移植不受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 未用的空间, 忽略就是了

不过有些手册会建议要写就写0,   不是因为有什么内在的应用,  考虑以后的处 ...

同意楼上的回复,操作这些之前最好看一遍数据手册,有些寄存器确实需要奇奇怪怪的操作,尤其是国产的小众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