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D32F005下载失败,FLM加载算法无法执行

楼主(2020-09-27):
HD32F005 板载仿真器keil检测不到,外接J-Link下载失败
别人留下的板子,板载的仿真器keil软件检测不到,使用j-link接SWD可检测到芯片,但是下载会卡在FLM处.
j-link  接  板上SWIO SWCLK  RST VCC GND

网友A:
请注意:
1.检查这里是否设置为SWD,记得默认是JTAG。

2.用JLINK时要把板载仿真器掰开,否则会影响下载。而且JLINK用四根线就可以下载:CLK,DIO,VCC,GND。线要接好。
3.如果已经掰开,请检查是否SWD被锁。如果被锁,可用解锁软件来解锁。
4.如果不行,可以改一下这里的配置,看是否可行。

楼主:
谢谢,把板载仿真器掰掉就可以了,请问有华大的技术交流群吗?

网友A:
如果是公司研发,可以找提供仿真器和样片的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