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华大测评】+环境 +STLINK

楼主(2020-09-27):
https://bbs.21ic.com/icview-3022876-1-1.html
参考如上设置IAR环境设置,可以编译能,但用STLINk仿真失败,

最终还是无耐装上了KEIL5,现在桌面上,.2,.4.5,三代同桌面。

KEIL5内部设置与STM32基本一样,没难度。

点亮第一个LED灯

/* LED0 Port/Pin definition */
#define  LED0_PORT        (PortE)// PortE = 4,                          ///< port group E
#define  LED0_PIN         (Pin06)//Pin06 = (1 <<  6),                  ///< Pin index 06 of each port group

#define  LED1_TOGGLE()    (PORT_Toggle(LED0_PORT, LED0_PIN))

en_result_t PORT_Toggle(en_port_t enPort, uint16_t u16Pin)
{
    uint16_t *POTRx;

    /* parameter check */
    DDL_ASSERT(IS_VALID_PORT(enPort));

    POTRx = (uint16_t *)((uint32_t)(&M4_PORT->POTRA) + 0x10u * enPort);
    *POTRx |= u16Pin;
    return Ok;
}

查看手册269页
IO初始化参数
*******************************************************************************
** \brief GPIO init structure definition
******************************************************************************/
typedef struct stc_port_init
{
    en_pin_mode_t           enPinMode;      ///< Set pin mode @ref en_pin_mode_t
    en_functional_state_t   enLatch;        ///< Pin output latch enable
    en_functional_state_t   enExInt;        ///< External int enable
    en_functional_state_t   enInvert;       ///< Pin input/output invert enable
    en_functional_state_t   enPullUp;       ///< Internal pull-up resistor enable
    en_pin_drv_t            enPinDrv;       ///< Drive capacity setting @ref en_pin_drv_t
    en_pin_o_type_t         enPinOType;     ///< Output mode setting @ref en_pin_o_type_t
    en_functional_state_t   enPinSubFunc;   ///< Pin sub-function enable
}stc_port_init_t;

网友A:
你好,谢谢关注.请你查一下你的IAR版本是不是不支持使用ST-LINK或驱动有问题(我公司电脑正版IAR版本是不支持ST-LINK的,个人用的和谐版本是可以的),或看一下ST-LINK选项内容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