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用STM32 STVP烧录无法连接

楼主(2020-09-27):
各位老师,
   我烧录SMT8的程序,用STVP,烧录正常。想用STVP来烧录另一块STM32L433的板子,发现怎么都无法连接上。    仔细检测了硬件连接,没有问题,电压也正常是3.3V。复位电路不操作是3.3V。    按照网上的操作,升级了一下固件,还是不行。
    前段时间还可以的,莫名其妙突然就不行了
    采用的软件复位。
   跪求大神指导。
   十分感谢!

网友A:
STVP没用过,STM32一般用ST-LINK烧录吧。STVP是不是STM8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VP没用过,STM32一般用ST-LINK烧录吧。STVP是不是STM8专用的?

是啊   我是各种尝试。

楼主:
问题找到了  线有问题  折腾一晚上。。。。。

网友B:
表示还没有玩过stm8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