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 触发 pendSV 异常中断

楼主(2020-09-28):
#define  NVIC_INT_CTRL    0xE000ED04    //系统控制状态寄存器
#define  NVIC_SYSPRI2     0xE000ED20    //系统优先级寄存器2
#define  NVIC_PENDSV_PRI  0x000000FF    //PendSV优先级设置为最低
#define  NVIC_PENDSV_SET  0x10000000    //触发PendSV的值

// PendSV异常
void ProductPendSV()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NVIC_SYSPRI2 = NVIC_PENDSV_PRI;
   *(volatile unsigned long *)NVIC_INT_CTRL = NVIC_PENDSV_SET;
}

网友A:
你用OS了吗?这个一般是用OS任务切换不当的时候才会触发的吧。

网友B:
这是在做 OS 的准备工作吧,  通常任务用于任务上下文切换时, 使用这个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在做 OS 的准备工作吧,  通常任务用于任务上下文切换时, 使用这个中断

是的 ,优先级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OS了吗?这个一般是用OS任务切换不当的时候才会触发的吧。

不是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