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30F4P6 TSSOP-20 定时器14做PWM无法输出

楼主(2020-09-28):
我现在需要使用定时器14输出PWM也就是管脚PA2 TIM14_CH0,配置如下
定时器配置是从定时器2改来的,定时器2能输出PWM

IO配置
就是没有PWM波形,硬件没有没问题,我把PA2设置成IO口模式,可以输出高低电平,大家帮我看下谢谢了

@zfazhan :我晕,确实没有,气死人真是
关键它得有这个功能才行

网友A:
建议你把timer_ocintpara这个结构体的赋值写完整试试,互补通道虽然没用到,最好也要赋个初始值,因为结构体临时变量,不给初始值的话,他的成员都是随机值而不是0,而这些随机值会影响寄存器的配置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timer_ocin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cidlestate = TIMER_OC_IDLE_STATE_LOW;

timer_ocintpara.outputnstate = TIMER_CCXN_DISABLE;
timer_ocintpara.ocnpolarity  = TIMER_OCN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cnidlestate = TIMER_OCN_IDLE_STATE_LOW;

330的PA2,手册上写的是可以做TIME14_CH0的PWM输出的,你再看看程序,看看寄存器的值都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把timer_ocintpara这个结构体的赋值写完整试试,互补通道虽然没用到,最好也要赋个初始值,因为结构 ...

手册写的TSSOP-20脚只有定时器0,1,2,13,15,16没有14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册写的TSSOP-20脚只有定时器0,1,2,13,15,16没有14

还真是没有TIMER14,但是28封装pin脚定义那个表格却写着TIMER14,误导用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