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28335如何外接触控屏,新人求教

楼主(2020-09-28):
如何选择触控屏,可以显示与dsp相连的三相电机的参数(电流,电压,相角,频率),研一菜狗求教

网友A:
方案还挺复杂的.  就得一个一个地解决.  信号采集到数据传送和显示控制

谢谢,你这么一说我大概知道该看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