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例程下载到开发板成功,但下载到另两块板子失败

楼主(2020-09-28):
我用了两个例程,一个是开发板提供的,一个是我用cubemx生成的,这两个例程在我买的stm32f103rc上烧写后都能与主机通过usb正常通信,但在公司制作的不同项目的两块板子上烧写后,都无法同主机通过usb正常通信,显示该usb设备工作不正常。

这个故障是什么原因啊?我困惑了好久,不得解,请坛子里的高手们帮忙分析下。

楼主:
图片显示,有get descriptor from device的请求,回复的是status no such device,buffer里全是0

网友A:
这谁知道呢?

你跟做过的好的例程做些比较,主要是配置方面,包括 堆栈的配置。

你将你公司的项目先简化下,只留下USB这块,看看能否正常。

另外,别忘了时钟、供电、硬件连接这些基本问题。 对于STM32F1系列,时钟源要用外部晶振。

网友B:
怀疑是 USB 端口问题引起的!

网友B:
驱动,没有加载正确?

网友C:
感觉很多usb的问题都是莫名其妙的

网友D:
别着急 一点一点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