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F030M 和 F030 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0-09-28):
F030M 和 F030 区别是什么   有什么外设 芯片资源不一样

网友A:
的确。。我也懵逼、想搞几片来玩玩。。官网资料看的我懵逼

网友B:
看选型手册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C:
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区别在于价格,一分价一分资源,所以F030M就刷刷的缩水了,没有DMA,没有PLL,没有RTC,没有...,但是芯片的资源都时在研发阶段就订好的后期基本没啥变化了,除了一些BUG的修订。所以用什么芯片取决你自己的需求,在能满足需求的前提下当然越低价的越有优势。先考虑清楚自己需要做的需用到哪些资源,再根据资源需求来选型,这样比较好一点,而航顺手册中对硬件资源的描述还是很清楚准确的了

网友D:
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区别在于价格,一分价一分资源,所以F030M就刷刷的缩水了,没有DMA,没有PLL,没有RTC,没有...

网友E:
需求不高的话,价格便宜替换8位的,挺好!唯一要吐槽的是DMA没有,ADC的数据寄存器还是一个,多加几个ADC数据寄存器就方便了,也实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