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传感器问题

楼主(2020-09-28):
请问大佬们,市面上买到的传感器,能直接得到被测物的量值么,比如温度传感器,能直接得到被测物的温度么??

网友A:
传感器 要么出来是模拟信号,要么是数字信号,
你都要转换为十进制 才能看

网友B:
模拟传感器是不可以的,但是数字传感器是可以的,本质是把转换电路和计算集成在传感器内部了,工控好多传感器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 要么出来是模拟信号,要么是数字信号,
你都要转换为十进制 才能看 ...

那是不是要涉及到算法的问题,为什么传感器厂家不把转化这部分也做好,别人买来直接应用就行了,他们毕竟是专业的,转化这部分他们应该做的最好

网友C:
那得看具体的传感器了,绝大多数传感器输出的信号并非直接可读(指以人的直观习惯解读),需要进行转换,甚至需要进行放大等处理手段。带有处理及转换电路的应该叫模块、组件、集成式传感器等。

网友D:
应用是千变万化的,集成度越高不代表应用范围越广,需要在某个合理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