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如何解释阀门定位器的单作用和双作用?

楼主(2020-09-28):
应该注意的是:

1.阀门不是单作用或双作用,而执行器仅是活塞作用或双作用。

2.阀门定位器也分为两个功能:一个输出(OUT1)和两个输出(OUT1&;OUT2)。
3.单作用阀门定位器一般用于单作用执行器,包括薄膜执行器、单缸单动气缸、双缸单动气缸等。
双作用阀定位器一般用于双作用式执行器,如单缸双作用器,双缸双作用器等。
_当非常规使用时,一些气动元件可用于混合上述。
气动执行器分为两个功能和一个功能。
单动作气动执行器(执行器内部有弹簧,在失去气源的情况下,弹簧将自动复位,提供动力使球阀恢复到初始开启或关闭状态)如果选择双动作气动执行器,气动执行器将在没有气源的情况下执行。
执行器失去动力,阀门位置保持在气体瞬间丢失的位置。
所以,如果需要在脱气的情况下自动复位阀门,请选择单作用气动执行器,如果不需要,则选择双作用气动执行器。
外观很难区分双作用气动执行器和单作用气动执行器!
这取决于阀门上的铭牌:如果有FO,FC是单动的。
如果不是,那就是双重作用。
以上气动主要针对活塞气缸。
膜执行器只有一种功能。
气动阀门定位器是一种将电信号转换为压力信号的装置。
它以压缩空气或氮气为工作气源,控制工业炉控制阀的开启。
广泛应用于工业炉温自动控制系统中气动阀门执行器的连续控制。
气动阀门定位器是根据力平衡原理设计的。
如图所示,当进入波纹管的信号压力增加时,杠杆2绕支点旋转,挡板靠近喷嘴,喷嘴的背压被放大器放大,然后送入薄膜致动器的气室,使阀杆向下运动,
并驱动反馈杆(摆杆)绕支点旋转,连接到同一轴的反馈凸轮(偏心凸轮)也随之转动。
它逆时针旋转,并通过滚子绕支点旋转杠杆1。
当通过反馈弹簧的张力、杠杆2上的弹簧的张力和信号压力来平衡波纹管上的力时,仪器达到平衡状态。
此时,某一信号压力对应于某一阀门位置。
上述行动方式是积极的。
如果你想改变动作模式,只需把凸轮倒过来,把方向A转到方向B,等等。所谓的正定位器意味着信号压力增加,输出压力增加。
所谓反应定位器是指信号压力增加而输出压力降低。
只要正致动器配有反应定位器,就可以实现反应致动器的作用;相反,只要负致动器配备反应定位器,就可以实现正致动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