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求大佬帮忙解决

楼主(2020-09-28):
如图怎么通过程序来控制双向可控硅的导通角来控制电机的转速

网友A:
百度“手电钻调速电路”
https://www.baiqi008.com/b2bpic/omdncgdv.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手电钻调速电路”
https://www.baiqi008.com/b2bpic/omdncgdv.html

电路不能改,TG控制引脚是直接连到芯片引脚的,按照这个图应该怎么弄?而且是要通过程序去控制,不是通过改变电阻阻值去改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不能改,TG控制引脚是直接连到芯片引脚的,按照这个图应该怎么弄?而且是要通过程序去控制,不是通过 ...

试下这个用光耦控制的电路:
http://www.51hei.com/bbs/dpj-132258-1.html

网友B(2020-11-05):
“通过程序去控制”,那不是要用到MCU的PWM输出了吗?

网友C:
1、交流过零检测电路;
2、MOC3021非过零光耦控制双向可控硅;
3、软件设计,过零后0-9ms内控制光耦,即可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