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三极管为什么关不断?电极片之间一直有个电压

楼主(2020-09-28):
下图是我的原理图,下面左右两个三极管控制4个MOS组成H桥,为什么在三极管关断时,一直有个8V左右电压台阶,而不是直接为0V?是三极管没完全关断还是电极片存储的电压?波形是OUT1与OUT2之间的波形

网友A:
你的H桥感觉有点不对劲
管子推荐下N 上P

网友B:
你高边和低边用同一个三极管控制,关断状态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高边和低边用同一个三极管控制,关断状态是有问题的。

是这个问题吗?我知道普通H桥的接法,这个原理图是别人设计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只是我感觉波形不对,但是又说不出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波形

网友B:
下官关断状态如果OUT端是比较低电压它的BE结将会反向击穿,而对面的上管将获得电流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官关断状态如果OUT端是比较低电压它的BE结将会反向击穿,而对面的上管将获得电流导通。 ...

PNP的BE结反向击穿电压是多少?手册好像没看到这个参数。另外我这个波形是在OUT1与OUT2开路的情况下测试的,没有负载。照说击穿了也不会导致对面的上管导通吧?

网友B:
控制的三极管关闭之后,之前输出LOW那边的下管就进入BE反向击穿状态。
但是这个击穿状态,还有没有基极和集电极之间的电流我就不清楚了,看你的电路波形似乎还是有(可能很微弱)电流。
直到另一边的控制三极管开通,电路状态转换。

网友B:
你给一点负载看看波形有没有什么变化,可以进一步了更详细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4个MOS管怎样的线路。ZD1和R35在那里拉不低。4个MOS管的结电容不可忽视。

不用完全拉低啊,下管是PNP,当饱和导通时,BE结和BC结都正偏呢,就是C/E两脚电压都高于B极,我个人感觉时正确的

网友D:
把稳压二极管ZD1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反正你要保让MOS管能良好的开和关。MOS管不像晶体管,MOS管的结电容特别的大。要指望R35用1k欧来下拉电平 ...

我现在糊涂了。
楼主图画的三极管,文字说的是MOS管,也不知道板子上到底焊的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没画出来。话说楼主的问题绝对跟后续的MOS管回路有关。我前面已经叫楼主画出来,但现在还没画出来,等 ...

这个就是这部分的全图了,Q13,Q14控制OUT1与OUT2之间的电压是正值还是负值。

网友E:
射极输出做H桥?正亏你们想得出来。
就这种对角控制的H桥,用NPN下管,驱动管Q14的C、E分别接对角线2个管子的基极(串联电阻并联分流电阻等等)实现对角线驱动不好吗?

网友F:
Q10/Q11不管哪个导通,出来的大电流要流到哪?只能经过ZD1,这得要多大功率的稳压管,为什么低电压抬起来

失误,看到电源是4148,那这ZD1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射极输出做H桥?正亏你们想得出来。
就这种对角控制的H桥,用NPN下管,驱动管Q14的C、E分别接对角线2个管子 ...

我也有这种想法,这种h桥的确没见过。我还以为什么别的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