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驱动36V 60W 最高转速4000rpm无刷直流电机的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2020-09-28):
最好是能通过控制占空比来pid调速,要闭环的那种,先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

居逸的可以看看

网友B(2022-02-23):

PT2522 :无感方波,OTP调试,12-48VBLDC应用搜索
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