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kV)高频(kHz)工作条件下的多通道模拟开关

楼主(2020-09-28):
身为机械专业的电气知识小白,现在在负责一个高压多路独立开关的设计,有一些问题想请教各位大佬。
设计的主要目的是将前端高压高频的脉冲方波信号分成多通道后施加在256个悬空的电极上产生高压电场,并且要求每一路都能够独立通断。
每次各路的通断动作完成后,公共端的高压方波才引入,并在一到两个周期后就立即停止引入,随后各路开关断开,完成一个完整的通断周期。方波信号的幅值在kV级别,频率在kHz级别。
基于以上的一些要求,所以需要一种能够在高压高频条件下工作的小型开关元件。
之前查了一些资料,发现用IGBT做通断开关比较合适,但其耐压的IGBT单管封装体积有些大,不是很方便设计控制板。想问问各位大佬有没有针对IGBT的集成化设计方案,或者有没有高压高频下也能使用的多通道模拟开关芯片推荐呢?
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
那么大高压,体积小了爬电距离也不够啊

网友B:
IGBT 虽然可以做得耐压很高,  但这 2 V 上下的导通压降, 能否满足要求呢?
不知道具体要求和精度,  感觉还能考虑 MOS 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