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误码的问题

楼主(2020-09-28):
串口在接收大量数据的时候会出现误码,而且比较奇特的是经常错误的数据比正常数据多了20byte。

现在使用的是8N1,请问使用奇偶校验会不会好点?
如果传输过程中奇偶校验发现错误,是否需要程序的参与?
还是两个单片机会自己重发?那么错误数据会不会存放到缓冲区?

最后波特率的高低,与误码率是否有关系呢?
@ufbycd @zeshoufx @tyw @icecut @dirtwillfly @hgjinwei @xyz549040622 @m564522634

目测波特率错了

网友A:
奇偶校验只能用来发现错误,不能纠正错误;所以需要收发两端协同处理来纠正错误。
误码率跟波特率误差、通信线长度和接收方的接收速率有关。要保证收发两端的波特率误差都小于2.5%(8N1情况下),并根据通信线长度和接收速率合理选取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偶校验只能用来发现错误,不能纠正错误;所以需要收发两端协同处理来纠正错误。
误码率跟波特率误差、通 ...

怎么来测这个波特率误差呢?

网友B:
波特率高,抗干扰的能力就弱。尤其是附近有类似频率干扰源的时候,很容易被干扰。
你先换个波特率试试
如果有外接线,把线换个屏蔽线试试

网友C:
奇偶校验 不要用!!!!!!

网友D:
波特率误差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还有高低电平的对称性.   数据之间能有一点延迟, 就不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奇偶校验 不要用!!!!!!

用了代码会很麻烦是吧, 直接把错误的丢掉了.还要加帧校验, 丢掉的数量影响帧校验字节的位置 ,然后还要重新遍历找下一包的开头.....反正加不加, 这些纠错都要有....

网友F:
经常出错的话软件的问题可能性大,除非波特率非常高

网友G:
肯定是处理程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高,抗干扰的能力就弱。尤其是附近有类似频率干扰源的时候,很容易被干扰。
你先换个波特率试试
如果 ...

ok,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波特率误差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还有高低电平的对称性.   数据之间能有一点延迟, 就不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

是的,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经常出错的话软件的问题可能性大,除非波特率非常高

115200应该不算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了代码会很麻烦是吧, 直接把错误的丢掉了.还要加帧校验, 丢掉的数量影响帧校验字节的位置 ,然后还要重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偶校验 不要用!!!!!!

好的好的

网友H:
问这些问题,说明没有深入研究UART的原理,仔细看看某些芯片UART单元的内部原理,更利于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115200应该不算高吧

不高,
程序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I:
用另外一个串口工具监控串口上的数据,或者拿逻辑分析性抓数据线上的数据,如果数据没问题,就是接收到程序问题。115200波特率算很低了。 使用DMA收发,1.5Mbps波特率都不翻车:https://acuity.blog.csdn.net/article/details/108367512

网友J:
误码率和你校验没关系的,大概率硬件的问题,看下硬件设计方案合理不

网友K:
好好查程序吧,如果你还有别的中断要处理,并且处理的时间比较长(又特别是比串口接收一个字节时间还长),则要将串口中断的优先级设置为最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J:
误码率和你校验没关系的,大概率硬件的问题,看下硬件设计方案合理不

数据量少没问题,你还能说硬件问题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数据量少没问题,你还能说硬件问题吗?

你查看下波形看规则不,数据少没问题这个说明不了什么的, 还有验证的时候只做一个简单的中断接收试一下,屏蔽代码对它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另外一个串口工具监控串口上的数据,或者拿逻辑分析性抓数据线上的数据,如果数据没问题,就是接收到程序 ...

感谢大佬

网友L:
将波特率降低,是不是会好一些

网友M:
一般不用奇偶校验的

网友N:
大概率是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