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lm331频率转电压,没有输出。

楼主(2020-09-28):
如电路图,焊了板子之后,1脚没有电压输出,用示波器看了5脚也没有东西,6脚有我的输入。应该是lm331没工作吧。有没有大神帮忙看看,是不是电阻电容值不应该这样配啊,做了好几套都没有输出。实在不知道啥问题π_π

楼主:
怎么图糊了

网友A:
哥们截个图吧,没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截个图吧,没法看

画了一个,截图截不了,电脑不联网

楼主:
这个这个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用IC这样看图不易分析。时脉用的R1=1k通常不会这么小。

之前同事做了0-5khz没问题,现在只是变成0-3khz输入,然后换了r3成15k,r4变成1k可调,按理说是一样的啊。lm331就是没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自己乱猜测,得详细看资料。看內部等效电路,在电容Ct有并联三极管,此三极管可是其电流限制的,Rt偏 ...

改成了官方资料的典型值,还是没工作,而且看别人有用几百欧的也能行啊。真是摸不着头脑。

网友C:
猜测是R4引脚错了

网友C:
以前有见过,SO-8封装的IC,PCB封装引脚排列顺序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测是R4引脚错了

可调电阻引脚应该不会出错,测过了是这样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有见过,SO-8封装的IC,PCB封装引脚排列顺序是错的

还有这种情况吗

楼主:
目前就是5脚的电压一直处在几个毫伏,感觉就像c1没有充电,一直在放电,所以lm331完全没工作。就没起震

网友D:
VCC=?
是不是电源电压太低?VCC需大于4V。

网友E:
电压转频率,用处大,隔离传输场合,没有ADC的场合。
频率转电压,从来没有用过,MCU直接测频率更简单直观。
这个电路,应该有推荐的电路,如果有问题,无非电源电压、焊接、器件坏等问题。需要研究内部电路,测试各点波形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VCC=?
是不是电源电压太低?VCC需大于4V。

电源试了24,12v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压转频率,用处大,隔离传输场合,没有ADC的场合。
频率转电压,从来没有用过,MCU直接测频率更简单直观 ...

就是按推荐电路一模一样的,而且做了四五套都是这个样子,东西不多,应该不存在焊接问题。现在就是lm331的2脚有基准1.9v输出,5脚却仿佛没工作,挂了示波器没点东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按推荐电路一模一样的,而且做了四五套都是这个样子,东西不多,应该不存在焊接问题。现在就是lm331 ...

检查一下输入CR电路的波形,脉冲微分触发,PIN6/PIN7电压比较,看看幅度对不对。如果输入脉冲不够陡峭,也许触发不够。

网友C:
可能说得不清楚,就是硬件工程师,画板时把PCB封装引脚定义反了。

网友C:
有没有从好的板上拆个芯片调换试一下,搞不好是买的芯片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输入CR电路的波形,脉冲微分触发,PIN6/PIN7电压比较,看看幅度对不对。如果输入脉冲不够陡峭, ...

找到问题了,电阻值有些配的不对,太小了,芯片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