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测评】+华大HC32F460开发板之systick延时函数

楼主(2020-09-29):
最近经过各种国产MCU的摧残,一开始我还觉得代码风格不是很好的华大460开发板代码,在我眼里又好了起来。之前时间在调试HC32L130,用了之后我对华大的MCU开始有了好的印象。最近又有点空了,决定再全面整下F460。
老规矩,先看第一个DEMO,gpio输出控制LED的例程。在看到F460给出例程的us级别的延时函数:
void Ddl_Delay1us(uint32_t u32Cnt)
{
    uint32_t u32Cyc = 1ul;
    volatile uint32_t i = 0ul;

    if(SystemCoreClock > 10000000ul)
    {
        u32Cyc = SystemCoreClock / 10000000ul;
        while(u32Cnt-- > 0ul)
        {
            i = u32Cyc;
            while (i-- > 0ul)
            {
                ;
            }
        }
    }
    else
    {
         while(u32Cnt-- > 0ul)
         {
            ;
         }
    }
}

这样只是大概的软件延时。如果仅仅做个大概调试,那没问题,但我觉得官方还是应该给出精确
时间的延时。毕竟是官方么,应该要更权威要更谨慎些。
为啥不直接读systick的值来做延时呢?查了下华大HC460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对systick都无详细的讲解,真是奇怪,难道这个定时器
不入华大的眼,直接几乎给忽略了,给的例程里面也没有。
systick定时器还是挺重要的,可以做OS系统的心跳节拍,也可以作为延时的定时器。下面用systick
做延时:
为了不和模拟的延时冲突,新建delay.h和delay.c。
具体函数如下:
我查了下,虽然华大的HC460相关DEMO没提到systick,但是它也是基于CM4内核的,在core_cm4.h的
面有该寄存器的定义和应该配置应用函数。
寄存器定义:
相关配置函数:

下面我们参照修改下:
初始化函数,配置1ms中断一次,留在这功能将来移植OS可能要用到:
目前中断函数里面不写。
void delay_init(void)
{
    SysTick->LOAD  = (uint32_t)(SystemCoreClock/1000);                /* set reload register 1KHz */
    NVIC_SetPriority (SysTick_IRQn, (1UL << __NVIC_PRIO_BITS) - 1UL); /* set Priority for Systick Interrupt */
    SysTick->VAL   = 0UL;                                             /* Load the SysTick Counter Value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Enable SysTick IRQ and SysTick Timer */
}
//us延时
void delay_us(uint32_t u32Cnt)
{
        uint32_t ticks;
    uint32_t told,tnow,tcnt=0;
    uint32_t reload=SysTick->LOAD;  //sysTick load  1ms中断

    ticks=u32Cnt*(SystemCoreClock/1000000);//转换成1us基本单位的节拍
    told=SysTick->VAL;
    while(1)
    {
        tnow=SysTick->VAL;
        if(tnow!=told)
        {

            if(tnow<told)tcnt+=told-tnow;
            else tcnt+=reload-tnow+told;
            told=tnow;
            if(tcnt>=ticks)break;
        }
    }
}
//ms延时
void delay_ms(uint32_t u32Cnt)
{
        uint32_t ticks;
    uint32_t told,tnow,tcnt=0;
    uint32_t reload=SysTick->LOAD;  //sysTick load  1ms中断

    ticks=u32Cnt*(SystemCoreClock/1000);//转换成1ms基本单位的节拍
    told=SysTick->VAL;
    while(1)
    {
        tnow=SysTick->VAL;
        if(tnow!=told)
        {

            if(tnow<told)tcnt+=told-tnow;
            else tcnt+=reload-tnow+told;
            told=tnow;
            if(tcnt>=ticks)break;
        }
    }
}

在main函数的while循环里面检测10us,LED0引脚反转一次,截取示波器波形:
systick延时的抓起图片:

软件延时抓取的延时:

显然systick定时器更胜一筹。
再用串口助手简易测试下时间间隔:
测试程序:
        printf("Begin。。。\r\n");
        LED0_TOGGLE();
        Ddl_Delay1ms(300);
                //delay_ms(300);
        LED1_TOGGLE();
        Ddl_Delay1ms(300);
                //delay_ms(300);
        LED2_TOGGLE();
        Ddl_Delay1ms(300);
                //delay_ms(300);
        LED3_TOGGLE();
        Ddl_Delay1ms(300);
                //delay_ms(300);
        /* de-init if necessary */
        //PORT_DeInit();
                printf("End。。。\r\n");

用systick的延时函数delay_ms做延时:
能看出2次之间间隔几乎就是1.2ms
用软件延时Ddl_Delay1ms做延时:
能看出2次之间间隔几乎就是1.8ms

当然也可能是我自己把频率调到168M的缘故,导致SystemCoreClock / 10000000ul的商
为16.8,结果可能进位还是啥的。这里列出仅仅是参考对应,要求不严格,2种都可用。
PS:
可能是我自己没找到HC32F460关于systick的说明。
如果谁有麻烦上传一份。
好了,今天就到这。

感谢分享!!确实本人也没找到 嘀嗒的完整驱动,只有ms级别延时,没有us的。现在测试温湿度传感器DHT11就遇到问题了。而且华大 配置时钟和不配置时钟,官方自带的延时也相差很大,测试 /* Initialize Clock */ BSP_CLK_Init(); 不配置,使用默认时钟(8M),100ms延时 实际70ms,但初始化时钟后(200M)100ms实际170ms
参考大牛分享代码,已在hc32f460上面验证实测,延时函数很精准;多谢!
请问Sysytick的时钟源怎么设置的呢?我也没找到

网友A:
谢谢分享【华大HC32F460开发板之systick延时函数】

网友B:
宝贵的经验啊

网友C:
帖子内容真的很好

网友D:
正式我需要的 谢谢

网友E:
很好 避免走弯路了

网友F:
最近经过各种国产MCU的摧残,一开始我还觉得代码风格不是很好的华大460开发板代码,在我眼里又好了起来。之前时间在调试HC32L130,用了之后我对华大的MCU开始有了好的印象。最近又有点空了,决定再全面整下F460。
老规矩,先看第一个DEMO,gpio输出控制LED的例程。在看

网友F:
最近经过各种国产MCU的摧残,一开始我还觉得代码风格不是很好的华大460开发板代码,在我眼里又好了起来。之前时间在调试HC32L130,用了之后我对华大的MCU开始有了好的印象。最近又有点空了,决定再全面整下F460。
老规矩,先看第一个DEMO,gpio输出控制LED的例程。

网友G(2021-01-16):
给楼主点赞,我也没有找到关于滴答定时器的相关介绍,感觉是不重视,而且官方给的资料里也没有加入操作系统的介绍,都是一些常规的操作,感觉和STM32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网友H:
高手在民间。
国产MCU凑合着用,能实现功能就好,要达到ST的程度还需要几年,同时还得漂亮国配合

网友I:
还在不停完善中    国产加油

网友J:
F460库函数里有SysTick_Delay 延时函数,和软件延时在同一个C文件里。

网友K(2022-01-20):
华大M4的460系列的用户手册我看了,真的还有更新余地,直接把systick的相关说明抛弃了,我找了半天硬是没找到,最后在demo中找相关代码,看得真的是费劲,本来demo配合用户手册搞起来一清二楚。

网友L(2022-05-18):
感谢楼主!!  结果很准! 附上测试结果

对比华大官方库的延时函数  完胜!!没想到官方的误差居然这么大

网友M:
波形整挺好啊

网友N:
这个精准性怎么样

网友O:
这个定时延时吗

网友P:
比for和while强多了。

网友Q:
HC32F460自带的吗?

网友R:
使用定时器吧,简单。

网友S:
各种国产MCU确实给力。

网友T:
华大460开发板价格贵吗

网友U:
非常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

网友V:
延时的时候,如何切换其他的功能呢?

网友W:
systick不是用作节奏定时器吗?

网友X:
这个定时器也可以。

网友:
感觉定时器掩饰好一般呃。

网友Y:
HC32L130是低功耗吗?

网友Z:
HC32F460开发板性能怎么样

网友AA:
systick延时是不是占用资源比较多呢。

网友N:
可以使用其他的定时器延时的。

网友AB(2022-06-20):
最大支持多大的延时呢?

网友AC:
不错的分享~用心了

网友AD: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

网友AE: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

网友AF:
以后多交流交流

网友AG:
正准备用 来做产品,刚好用上。

网友AH:
  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网友AI:
以后学习就方便了

网友AJ:
分享的资料很高端呢。

网友AK:
很详细的开发板资料

网友AL:
定时器可以延时吗

网友AM:
这个代码执行好复杂呢

网友AN:
不是读取内部的计时器吗

网友AN:
systick如何实现us?

网友AO:
systick延时函数好像只是ms吧

网友AP(2022-08-24):
写的好呀大佬,比正点原子的好。

网友AQ(2022-11-02):
这个systick用的比较少,定时器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AR:
使用延时函数的时候,能不能使用systick中断?

网友AO:
最大的延时长度是多少?可以到hour吗

网友T:
这个精度可以多少?us可以实现吗

网友AS:
HC32F460的固件库里有delay_ms()吗?

网友AT:
systick具体延时时间怎么计算的?

网友AU:
SysTick延时准不准?

网友AV:
HC32F460如何使用Systic(库函数)

网友P:
如何实现SysTick中断,又能延时呢?

网友AW:
在HC32F460中利用systick来延时,这阻塞了CPU吗?

网友AX:
HC32F460的为什么这个库没有这个函数SysTick_SetReload

网友AP(2024-05-08):
这个嘀嗒时钟延时我使用了,测试过没问题。
现在正用一个指纹模组库文件,使用华大官方的延时库函数没问题,指纹识别率很高,但用了嘀嗒延时就造成指纹识别不准确,有些时候造成程序跑飞的现象。
现在不知道这个延时哪里写的有问题。

网友AY:
这个代码执行起来太复杂了

网友AZ:
最大延迟长度是多少,能否达到小时

网友BA:
我觉得将来会有很多人使用它

网友BB:
如何计算具体的延迟时间?

网友BC:
非常宝贵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BD:
国产芯片还得继续努力啊

网友BE:
这个系统不是用来当节奏计时器的吗?

网友BF:
这段代码太复杂,无法执行

网友BG:
感觉像是计时器在掩盖。

网友BH:
在民间,国内的单片机能做到的,能做到的功能都很好,要达到单片机的程度还需要几年的时间,而且还要与美丽的国家合作

网友BI:
我正准备用它来做产品,我就用了。

网友BJ(2024-06-28):
如何实现us延时啊?

网友BK:
还在不断改进中,国产加油

网友BL(2024-07-30):
学好一个单片机,必须的多花点时间。知识点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