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lm331频率转电压没输出

楼主(2020-09-28):
如电路图,焊了板子之后,1脚没有电压输出,用示波器看了5脚也没有东西,6脚有我的输入。应该是lm331没工作吧。有没有大神帮忙看看,是不是电阻电容值不应该这样配啊,做了好几套都没有输出。实在不知道啥问题π_π

网友A:
这个芯片没用过,不过看了下原理图,元器件都是跟datasheet来的。
那么你可以把元件值全部跟datasheet一样,看看是不是芯片问题,或是你怀疑的东西。sop8芯片应该不会焊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没用过,不过看了下原理图,元器件都是跟datasheet来的。
那么你可以把元件值全部跟datasheet一样 ...

焊了四套都是这样没输出,感觉是不是值配的不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焊了四套都是这样没输出,感觉是不是值配的不合适

很多单片机有定时器外部输入,搞个F转V,感觉不常用。
你是做传感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单片机有定时器外部输入,搞个F转V,感觉不常用。
你是做传感器的吗? ...

只是做个信号调理,要求精度。之前同事做了0-5khz没问题,现在只是变成0-3khz,然后换了r3成15k,r4变成1k可调,按理说是一样的啊。

网友B:
这个芯片既能电压转频率,也能频率转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既能电压转频率,也能频率转电压??

对啊,资料上面有对应电路的

楼主:
目前就是5脚的电压一直处在几个毫伏,感觉就像c1没有充电,一直在放电,所以完全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