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PMSM无感,分别用BLDC_BEMF和FOC,对比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20-09-28):
PMSM无感 ,分别用BLDC_BEMF和FOC,对比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转矩脉动

网友B:
PMSM与BLDC相对最大的好处就是转矩脉动小,也就是说电机输出的力量基本没有什么波动,始终保持在一个力量. PMSM是高端电机的首选,结构复杂,价格比BLDC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