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有做430开发的吗

楼主(2020-09-28):
交流下430的定时器控制低功耗模式,谢谢各位

网友A:
低功耗这个时430的强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这个时430的强项

我是想用定时器控制低功耗运行的时间,时间到了之后就中断退出低功耗

您好,您擅长430的控制吗,可以留个QQ交流下不,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用定时器控制低功耗运行的时间,时间到了之后就中断退出低功耗

定时器不如外面的RTC好用!

网友B:
外部的一些RTC 自带电池,也可以功耗做的很低。

开定时器的话 不见得比外部的要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的一些RTC 自带电池,也可以功耗做的很低。

开定时器的话 不见得比外部的要低吧? ...

我要用定时器控触发跳出低功耗模式,外部RTC
没用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要用定时器控触发跳出低功耗模式,外部RTC
没用过

如果你用定时器的话,你确定一下,使用定时器,还是用RTC?

如果是定时器的话,你的定时周期是多少?

网友C:
你要看下数据手册,内核工作在低功耗模式下,启用一个定时器消耗的功耗会不会超出你的设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