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 的超声电机检测

楼主(2020-09-28):
MSP430 的超声电机检测

楼主:
最近 我在研究 牙刷超声波电机。在学校知网下载了一篇论文!

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下!

共同学习!

如果对原作者进行了冒犯,请告知!我看到后会第一时间进行删除!

谢谢!

楼主:
超声电机是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一种全新概念的微特电机。它利用压电材料的
逆压电效应,使弹性体(定子)在超声频域内产生振动,进而通过定子和转子之间的摩擦获得
运动和力矩。与传统电磁电机相比,超声电机具有低速大转矩、无需齿轮减速机构、响应快、
断电自锁和位移分辨率高等优点,因而在航空航天、机器人和微型机械等高科技领域得到了应
用。但由于现阶段超声电机技术还不是很成熟,在其科研、生产和运行中,需要对电机的电气、
机械等性能参数进行测试,以检验电机是否满足有关的技术规定,或寻求改进设计工艺的途径和
方法,因此研制对超声电机的重要参数进行采集和测量的测试系统是非常必要的。

楼主:
该系统以 TI 公司生产的
单片机 MSP430 为核心处理器,充分利用其内部外设模块,并结合外围传感器及信号处理电路,
可测试超声电机系统的各种电气、机械性能,用于评估并改善电机系统。详细介绍了系统的硬
件设计方法及上位机和下位机的软件编程技术。最终利用此系统对电机进行了实验,该系统具
有功能丰富、测试效率高和使用方便等特点,能够实现:
①自动控制电机的启停;
②测试数据的自动采集、分析、存储;
③故障时自动停止;
④显示、打印测试数据和各项试验的特性曲线;
⑤程序界面友好,操作简单。

楼主:
时钟系统是 MSP430 单片机中最为关键的部件,通过时钟系统不仅可以切换时钟源,通过
软件随时更改 CPU 运行速度,为不同的外设产生不同频率的时钟,还可以在必要时关闭获降低
某些设备的时钟以降低功耗。MSP430 最多有三个振荡器:(1)系统默认的 DCO 内部振荡器。
(2)LFXT1 外接低频振荡器,  常见的 32768HZ,  不用外接负载电容;  也可接高频 450KHZ-8M,
需接负载电容。(3)XT2 接高频 450KHZ-8MHZ,加外接电容。  MSP430 单片机通过时钟系统的
配置产生三种时钟,分别是 MCLK(主时钟)、SMCLK(子系统时钟)、活动时钟(ACLK)。本测试
系统单片机的时钟配置为:主系统时钟 MCLK 时钟源为 DCO,子系统时钟 SMCLK 时钟源为
XT2CLK(8MHz),辅助系统时钟 ACLK 选用时钟源为 LFXT1CLK(32768Hz),配置的具体
程序如下:
void init_CLK()
{
    FLL_CTL1&=~XT2OFF;
    do
    {
    IFG1 &= ~OFIFG;
    for (i=256;i>0;i--);
    }
   while ((IFG1 & OFIFG) != 0);

   FLL_CTL1 =SELM1+SELS; //MCLK 时钟源为 DCOCLK;SMCLK 时钟源为 XT2CLK(8MHz),

   return;

}
MCLK 是专为 CPU 提供的时钟,一旦关闭 MCLK,CPU 也随之停止工作。SMCLK 也称
辅助时钟,它是为单片机内部某些设备提供时钟源的,并独立于 MCLK 的,当关闭 MCLK 让
CPU  停止工作时,SMCLK 仍可以开启,从而让外设继续工作。ACLK 是 32.768kHz 晶体直接
产生的低频时钟,在单片机运行过程中一般不关闭,用于产生节拍时基,或和定时器配合间歇
唤醒 CPU。

网友A:
超声波电机用途主要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电机用途主要在哪?

上面 有截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电机用途主要在哪?

比如 最常用的 超声波牙刷!!!电动牙刷啊

网友B:
有几个电路 很有参考价值!

学习学习!

网友C:
非常不错的文档

网友D:
介绍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