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TPS54260限流保护

楼主(2020-09-28):
我们的产品用在滑板车上,输入20 - 42V,输出5V,TPS54260数据手册上写的输出电流2.5A,实际测下来到5.5A以上才会保护,选择的电感和二极管都是3A的,担心过流会烧坏器件,而且客户要求必须限流,请问怎么可以让限流保护放到3A以内。

网友A:
你可以换个芯片,  或者增加电流检测做保护.

网友B:
这些IC的保护电流有比较大的离散性,不适合用来做需要精确限流的功能。

网友C:
过流保护必须外加,5.5A是超过芯片结温时的保护电流,不同环境温度下数值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