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块以内的单片机哪款时间精度高些?

楼主(2020-09-28):
自带rc起振的,不要外接晶振的

网友A:
我有一些产品,需要用到定时器。
一般带isp下载的单片机,定时器都比较准。可能有校验。
但是常温下很准,不代表全温度范围准。这是内置rc晶振的缺点

网友B:
我用过的MCU,STC的是比较准比较稳定的,常温下精度0.3%,全温1%。别的PIC、AVR和台系的那些,都没这么好。

网友C(2020-11-20):
stc什么都好 价格是硬伤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tc什么都好 价格是硬伤

STC单片机挺便宜的,难道还有更低的?OTP?

网友E:
at32f421 timer可以到120M,两块钱左右,M4内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TC单片机挺便宜的,难道还有更低的?OTP?

产品一直都大量在用fmd系列,如日中天所谓的stc一个都无法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