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开源实验:STM32 ST-LINK Utility读出代码问题

楼主(2020-09-28):
香水城大侠,各位老师
   最近在玩一个开源的板子,依据开源方案画了一个板子,用STM32 ST-LINK Utility把购买的板子程序代码直接拷贝出来,然后用STM32 ST-LINK Utility再烧进新板子,发现不运行。
   问题:是不是采用STM32 ST-LINK Utility拷贝代码,依然有些东西不能拷贝出来,所以新板子不能运行?

网友A:
这个不好说。

首先你要确定能都拷出来。拷出来后再次烧进去时地址是给对了。

还有,你的新板子的相应硬件配置,比方BOOT脚这些都配置OK吗?

如果说你只是自己的或官方DEMO板,若没加读保护的话,读出来应该没有障碍。

网友B:
什么开源的东西,有开源为什么不重新编译生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说。

首先你要确定能都拷出来。拷出来后再次烧进去时地址是给对了。

多谢!
  这个板子是ardiuno平台的,我想借用这个平台开发。
   在已经购买的板子上用arduino开发没啥问题。但不知道怎么搞进我新画的板子。
    因为购买的arduino板子里面有bootloard驱动,可以通过USB直接编辑。
     我新画的板子是空片,不能用USB直接操作了,得先烧点东西进去。
      新手,也没有找到bootloard在哪里,也不知道怎么烧。所以想着直接用SWD读出原片子的代码,然后烧进新片子,结果不行。。。。。。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开源的东西,有开源为什么不重新编译生成一下?

玩ardiuno的板子

网友C:
读取大小的设置有没能包含全片,最好把Option Byte也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取大小的设置有没能包含全片,最好把Option Byte也读出来

从购买的开发板上读出来是HEX文件,烧到我做的板子里。我再从我做的板子里读出来,发现是BIN文件。奇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购买的开发板上读出来是HEX文件,烧到我做的板子里。我再从我做的板子里读出来,发现是BIN文件。奇怪了 ...

是bin格式没啥奇怪的,
回写进去时给定正确地址就好。

网友D(2021-06-21):
用STVP去读取,用ST_LINK Ulitily烧录就可以用了。STM32 ST-LINK Utility读出的文件不完整,无法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