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A级别电流转0~10V电压用什么芯片好

楼主(2020-09-29):
各位大佬,小萌新在实验中需要将-10uA~10uA的微弱电流转换为0~10V的电压信号,方便通过NI卡采集信号。请问用什么转换芯片比较好?或者有成熟的产品推荐的就更好啦

网友A:
用ICL7650S斩波稳零式高精度运算放大器

网友B:
这儿有个微弱电流检测器,uA,nA,pA等都有相应的检测组件。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50111debsfyTxk&ft=t&id=627097210811
1、支持正负微弱电流检测,如果是±10.000uA输入,可转换成±2.0000V输出,
2、±10.000uA,分辨率优于1nA(对应输出 电压分辨率0.1mV),
3、虽然输出是±2V,不是±10V,但NI采集卡AD数较高,如16位,24位,采集成数字量后,乘个系数就是了,不大影响结论。
4、分辨率很大程度取决于被测信号的噪声和采集卡的位数极其本身最小量化噪声,如24位最小量化噪声10uV,那么0-±10uA甚至可能达到0.01nA的分辨率,
可以浏览一下,有专门在售产品,可以简化测量过程,也可提供相关技术支持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50111debsfyTxk&ft=t&id=62709721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