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一个MOS管电路的工作问题

楼主(2020-09-29):
如图中的Q2203用的是DTS4501的P MOS电路,他的输入电压为24V,现在主控通过一个三极管进行控制MOS管的导通,现在出现了一部分电路工作正常,一部分工作不正常的问题,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点评):
为何不把出问题的板子的关键节点的电压量出来呢?

网友B:
一部分电路有虚焊,或者,器件质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部分电路有虚焊,或者,器件质量有问题。

这两个问题已经排除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两个问题已经排除

或者,把所有47K电阻变为4.7K电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把所有47K电阻变为4.7K电阻,试试看。

好的,我看看

网友C:
Q12的集电极电阻是多大?

网友D:
楼主应说明是怎么个工作不正常。另,贴电路图应去掉网格,否则很难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