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电磁流量计的安装及使用要求

楼主(2020-09-29):
   一、电磁流量计安裝常见问题

  电磁流量计的安裝方位沒有尤其严苛的规定,一般水准,竖直或是歪斜均可,不受到限制。但务必提示的是,为了更好地确保管路内是填满被测物质,也就是“满管”情况,提议最好竖直安裝,流入由上而下,尤其是针对固液二相的液体,务必竖直安裝。若当场只容许水准安裝,则务必确保两电级在同一平面,电级的中心线务必近似于水平方向,由于处在底端的电级非常容易被堆积物遮盖,顶端电级易被液體中有时候存有的汽泡擦过,遮挡住电级表层,使輸出的数据信号有起伏。

  1、电磁流量计的上下游最少要有5D N的接管段,中下游最少要有最少三d N的接管段,为了更好地便捷安裝和拆装,可在蒸汽流量计原厂时改装管路伸缩器;

  2、液体的流动性方位和蒸汽流量计罩壳上的箭头符号标明方位一致;

  3、管路内若有负压力,会毁坏蒸汽流量计的內部内衬原材料,必须需注意,避免造成负压力。比如液體溫度高过室内温度,关掉感应器上中下游截止阀门停止运行后,液体制冷收拢会产生负压力,应在感应器周边配有负压力避免阀;

  4、电磁流量计应尽量杜绝泵,闸阀等机器设备,防止其对精确测量的影响;

  5、蒸汽流量计应尽量杜绝频射,磁场,强振动等干扰信号;

  6、若精确测量管路有振动,在蒸汽流量计的两侧需有固定不动的橡胶支座;

  7、精确测量混和相液体时,挑选不容易造成相分离的场地;精确测量组份液體时,防止装在混和并未匀称的中下游;精确测量化学变化管路时,得装在反映充足进行段的中下游;另外精确测量混和相液体时,混和点与蒸汽流量计中间的间距至少要有30 DN的接管段;

  8、为便捷将来蒸汽流量计的清理和维护保养,应安裝旁通阀管路,并确保蒸汽流量计前5D N后三d N的接管段;

  9、安裝电磁流量计时,应留意匀称扭紧2个法兰盘,不然非常容易压烂内衬原材料,最好用力矩扳手;

  10、感应器务必独立接地装置,一般状况下接地线电阻应在100欧下列,针对防爆设备和防触电规定的安裝状况,接地线电阻应低于10欧。正常情况下,分离式蒸汽流量计的接地装置应在感应器一侧,转化器接地装置应在同一接地址;

  11、分离式电磁流量计转化器一般安裝在感应器周边或是高低压配电室,必须留意的是,感应器与转化器联接是,为了更好地防止电磁干扰,通信电缆务必独立穿在保护接地金属软管内,不可以把数据信号和开关电源电缆线混穿在同一金属软管内。

  二、电磁流量计按当场安裝规定

  1、水准和竖直流入时,电磁流量计应安裝在水准管路较低处和竖直往上处,防止安裝在管路的最高处和竖直往下处;

  2、歪斜流入时,电磁流量计应安裝在管路升高处;

  3、在张口排污管路时,电磁流量计应安裝在管路的较低处;

  4、若管路起伏超出5m时,在电磁流量计的中下游应安裝自动排气阀;

  5、管路上的调压阀和紧急切断阀应安裝在电磁流量计的中下游,而不可安裝在感应器上下游;

  6、电磁流量计肯定不可以安裝在泵的進口处,应安裝在泵的出入口;

  7、在精确测量管井安裝电磁流量计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