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MAPLAB Harmony图形配置后生成代码报错

楼主(2020-09-29):
初学PIC的图形配置,用自带的例程编译了能在板子上面用,但是自己在graphics composer上面该了设置,增加控件后保存再生成代码就不会成功,提示:
<Generate>[Error]: An error occured inside a GenerateInterface. Event: processDataModel
<Log>[Error]: Exception cause: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Log>[Error]: Stack trace:
<Log>[Error]: com.microchip.gfx.libaria.model.ActionTemplate.generateCode(ActionTemplate.java:63)
<Log>[Error]: com.microchip.gfx.libaria.plugin.buttonwidget.Button.generateCode(Button.java:186)
<Log>[Error]: com.microchip.gfx.libaria.model.Widget.generate(Widget.java:270)
<Log>[Error]: com.microchip.gfx.libaria.model.Widget.generate(Widget.java:274)
<Log>[Error]: com.microchip.gfx.libaria.model.Screen.generateCode(Screen.java:245)
<Log>[Error]: com.microchip.gfx.libaria.model.UIModel.generateCode(UIModel.java:327)
<Log>[Error]: com.microchip.mh3.plugin.libaria.Instance.processDataModel(Instance.java:76)
<Log>[Error]: com.microchip.mh3.generate.Generate$Notify.processDataModel(Generate.java:466)
<Log>[Error]: com.microchip.mh3.generate.engine.mplabx.GenerateEngineMPLABX.generate(GenerateEngineMPLABX.java:80)
<Log>[Error]: com.microchip.mh3.generate.Generate$2.run(Generate.java:367)
<Log>[Error]: java.lang.Thread.run(Thread.java:748)
<Generate>[Error]: Aborting project generation. Your project has not been modified.
最后不能自动结束,导致更改的配置无法生效。
同样的我设置过一次定时器,也是一样生成代码报错。
我单纯的改一些IO口配置就没问题,能成功。
不知道是我哪里没了解通透呢还是什么问题,纠结好多天了。
请路过的大神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2020-11-16):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 ... guides/guide-07.pdf
可以参考该篇指南。
另外这里有很多Harmony3的中文文档供参考: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 ... &id=172&p=2

楼主(2021-04-06):
引用 网友A: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Uploads/H3_Chinese_guides/guide-07.pdf
可以参考该篇指南。
...

谢谢!

网友B:
老牌单片机还是选用pic的,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