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程序运行时间

楼主(2020-09-29):
        TIM_Cmd(TIM2,ENABLE);

                for(h_dat=0;h_dat<7;h_dat++)
                {
                                for(v_dat=0;v_dat<10;v_dat++)
                        {
                                 adc_dat[h_dat][v_dat] = 0;
                        }
                }

                                                for(k=1;k<7;k++)
                                 {
                                                 for(j=0;j<9;j++)
                                                 {

                                                                 for(i=0;i<9-j;i++)
                                                                 {
                                                                                 if(adc_dat[k][j]>adc_dat[k][j+i+1])
                                                                                 {
                                                                                                 temp = adc_dat[k][j];
                                                                                                 adc_dat[k][j] = adc_dat[k][j+i+1];
                                                                                                 adc_dat[k][j+i+1] = temp ;
                                                                                 }
                                                                 }
                                                 }

                                 }
                                                TIM_Cmd(TIM2, DISABLE);
这个程序运行时间用定时器tim2读出来是4百多us正常吗 一个2维数组排列大小需要半毫秒吗有大神知道是否正常        48M

网友A:
你这个是在定时器里面做的吧?

定时器i本身就会有一个终端来触发啊!

网友B:
这种测试实际的方法感觉不是很好,还得看定时器周期时间,中断处理也要耗时,直接用GPIO翻转多方便

网友C:
试试Keil软件能否统计这个时间

网友D:
32单片机这么做延时,太不科学了。

网友E:
这个时间是怎么确定的呢

网友F:
这样做延时 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在定时器里面做的吧?

定时器i本身就会有一个终端来触发啊!

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测试实际的方法感觉不是很好,还得看定时器周期时间,中断处理也要耗时,直接用GPIO翻转多方便
...

定时器的中断没有其他指令就是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单片机这么做延时,太不科学了。

这个是在主程序里的 也不是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时间是怎么确定的呢

开始打开定时器 数据处理完毕关闭定时器串口读出定时器的数据

楼主:
大致是这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