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蒸汽涡街流量计安装图

楼主(2020-09-29):
  蒸汽涡街流量计被广泛应用于对蒸汽、饱和蒸汽、气体的流量计量,该仪表根据流体涡街的检测原理,其检测涡街的压电晶体不与介质接触,具有结构简单、通用性好和稳定性高等特点。常用于化工、冶金、纺织、电厂、能源等行业中。说到蒸汽涡街流量计的安装是非常重要的,正确的安装对后期流量精度的测量影响是很大的,因此我们一起来看下蒸汽涡街流量计的安装及使用注意事项。

蒸汽涡街流量计的安装方法
1.将专配的法兰分别焊接到上游和下游直管段上,应使专用法兰与直管段的内径严格保持垂直和同心。
2.将传感器夹装在焊有专用法兰的上、下游直管段上,并用螺栓紧固。应使上游和下游直管段与传感器保持同心。
3.应注意传感器的流向标志要与管道内流体的流向保持一致。
蒸汽涡街流量计的安装要求
1、合理选择安装场所和环境
避开强电力设备高频设备,强电源开关设备;避开高温热源和辐射源的影响,避开强烈震动场所和强腐蚀环境等,同时要考虑安装维修方便。
2、上下游必须有足够的直管段
若传感器安装点的上游在同一平面上有2个90°弯头,则:上游直管段≥25D,下游直管段≥5D;若传感器安装点的上游在不同平面上有2个90°弯头,则:上游直管段≥40D,下游直管段≥5D;调节阀应安装在传感器的下游5D以外处,若必须安装在传感器的上游,传感器上游直管段应≥50D,下游应有≥5D;安装点上下游的配管应与传感器同心,同轴偏差应≥0.5D。
3、管道采取减振动措施
传感器尽量避免安装在振动较强的管道上,特别是横向振动。若不得已要安装时,必须采取减振措施,在传感器的上下游2D处分别设置管道紧固装置,并加防振垫。
4、在水平管道上安装是流量传感器最常用的安装方式
测量气体流量时,若被测气体中含有少量的液体,传感器应安装在管线的较高处;测量液体流量时,若被测液体中含有少量的气体,传感器应安装在管线的较低处。
5、传感器在垂直管道的安装
测量气体流量时,传感器可以安装在垂直管道上,流向不限。若被测气体中含有少量的液体,气体流向应由下向上;测量液体流量时,液体流向应由下向上:这样不会将液体重量额外附加在探头上。对某些液体介质通过仪表时由于压力降低造成的汽化现象要予以充分的注意。
6、传感器在有保温层管道上的安装测量高温蒸汽时,保温层最多不能超过支架高度的三分之一。
7、测压点和测温点的选择

根据测量的需要,需在传感器附近测量压力和温度时,测压点应在传感器下游的3~5D处,测温点应在传感器下游的6~8D处。
蒸汽涡街流量计的安装使用注意事项
1、流量计的流向箭头方向应于管道内流体流动的方向一致。
2、安装流量计的管道要符合本说明书规定的前后直管段(如下3.仪表管道安装要求),否则会影响流量计的测量精度,严重时会损坏流量计。
3、安装流量计时,在电焊法兰或者管道的过程中,流量计须不在管道上,以免损坏流量计的内部配件。
4、流量计运行前仔细检查流量计的安装及接线等是否正确无误。
5、如是DC24V供电的流量计,务必先提前用万用表检测DC24V的供电电源是否含有交流电成分,如含有交流电成分则千万不要接线,会造成线路板烧坏,无法使用;请务必保证供电电源是DC24V。
5、接通电源后观察液晶屏幕是否有流量显示。
6、缓慢打开阀门,打开时间不小于2分钟,到一个较小的压力时停止,观察传感器周围是否有泄漏现象,并观察液晶屏幕是否有流量显示。
7、若情况正常,则开大阀门,稳定一段时间后,观察液晶屏幕显示的流量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