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华大MCU远程升级IAP

楼主(2020-09-29):
IAP是In Application Programming的首字母缩写,IAP是用户自己的程序在运行过程中对User Flash的部分区域进行烧写,目的是为了在产品发布后可以方便地通过预留的通信口对产品中的固件程序进行更新升级。

  • AP原理介绍

通常实现IAP功能时,需要在设计固件程序时编写两个项目代码,第一个项目程序即BOOT程序不执行正常的功能操作,而只是通过某种通信方式(如USB、USART)接收程序或数据,执行对第二部分代码的更新;第二个项目程序即APP程序用户真正的功能代码。这两部分项目代码同时烧录在Flash中,当芯片上电后,首先是第一个项目程序BOOT开始运行,它主要实现如下功能:

  • 检查是否需要对第二部APP程序代码进行更新
  • 如果不需要更新则转到4)
  • 执行更新操作
  • 跳转到第二部分代码执行

第一部分BOOT代码可以通过SWD或者离线编程器下载到芯片Flash内部,第二部分APP和第一部分BOOT一起烧入芯片内部,以后需要程序更新再通过第一把BOOT代码更新。

根据芯片系列的Flash存放不同地址范围,从最低地址区域开始存放BOOT,紧跟其后的就是APP程序,本篇笔记受限于芯片内部Flash容量,只是存放一个APP程序。即在芯片内部有两个程序即BOOT和APP程序。

  • IAP功能具体实现

芯片程序一般从Flash地址0x0000_0000开始执行,基于Cortex-M0+内核特性,内部通过中断向量表来响应中断,程序从中断向量表取出复位中断向量执行中断程序,当中断产生,芯片内部PC指针定位到中断向量表来取出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如果没有中断产生,在芯片执行完复位中断服务程序后,跳转到main函数顺序执行死循环。如果有中断产生,通过中断向量表执行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

当加入IAP后,芯片还是从中断向量表取出复位中断向量执行中断程序,如果没有中断产生,在芯片执行完复位中断服务程序后,跳转到main函数。在执行完IAP后,新程序的复位中断向量地址为0x0000_0004 + BOOT程序大小,跳转到APP程序的复位向量表,执行APP的复位中断服务程序,随后跳转到APP程序的main函数执行。

演示Demo程序内部分配如下:

其中:BOOT程序大小3.5KB

??????Para 区域存放IAP升级期间参数和标志占用0.5KB

??????APP程序大小为24KB?

??Demo程序,操作流程如下:????

  • 先将APP工程HEX下载到芯片内部
  • 打开BOOT工程HEX下载到芯片,或者可以使用工具将两个HEX文件合并在一起下载到芯片内部。
  • 使用上位机演示程序,打开串口波特率固定为9600。按照协议将APP工程的bin文件下载到0x1000开始的芯片内部,其中要求APP的bin文件小于28KB。

网友A:
谢谢分享【华大MCU远程升级IAP 】

网友B:
介绍的很是详细

网友C: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D:
楼主辛苦了 资料很好

网友E:
请问有没有示例代码

网友F:
给个demo最好了。。。460的

网友G: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还没有实现,最近有打算

网友H:
有没有合并程序的工具

网友I(2020-10-31):
demo呢?老大哥。

网友J:
1.检查是否需要对第二部APP程序代码进行更新

网友J:
如果不需要更新则转到4)

网友J:
执行更新操作

网友J:
4.跳转到第二部分代码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不需要更新则转到4)

网友K(2020-12-10):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合并程序的工具

jflash

网友L:
国产MCU大品牌,值得您信赖

网友M:
有没有 实例代码 看看

网友N:
谢谢分享,能否给个L176的DEMO,感激不尽

网友O:
没有参考资料?官方也没有?这个很常用的功能啊,现在都是物联网,远程升级是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没有参考资料?官方也没有?这个很常用的功能啊,现在都是物联网,远程升级是必要的 ...

有的 加一下QQ 3284494788 华大技术支持

楼主(2024-10-06):
引用 网友P: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

网友Q(2024-12-15):
1.检查第二应用程序代码是否需要更新

网友R:
如果不需要更新,请转至4),

网友S:
没有参考资料?不是正式的?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功能。现在都是物联网,远程升级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谢谢分享,能否给个L176的DEMO,感激不尽

可以的

网友T:
华大MCU实现远程升级,IAP技术轻松搞定,一键操作,智能更新,效率翻倍,设备性能持续升级。

网友U(2025-04-30):
再有一个串口就可以现场自定义了偏移了

网友V:
你好,请问能分享一下HC32F460的DEMO吗,最近在考虑IAP

网友T:
先看bug日志,再对比新旧版本,确定是否需要更新。

网友W:
IAR的Project Builder,可以合并多个源文件到一个程序里。

网友X:
确定目标地址,使用跳转指令如JMP或GOTO,将程序计数器PC设置到该地址。

网友Y:
用户端可以方便升级程序

网友Y:
有例程吗?

楼主(2025-08-07):
引用 网友P: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谢谢!

网友Z:
国产MCU品牌质量可靠,选它没错。

网友AA:
如果内容无需变更,就跳到步骤4。

网友S:
需检查第二应用代码版本,确保与当前系统兼容。

网友AB:
通常这功能有标准实现,查查物联网通信协议或询问供应商,可能官方文档不全。

网友AC:
华大MCU支持通过IAP进行远程升级,方便高效。

网友AD:
华大MCU支持IAP(在应用中编程)功能,可通过远程升级,方便用户现场更新程序,提高产品灵活性。

网友AE:
是的,有程序合并工具,比如结合多个代码文件的工具,能将它们合并成一个。

网友AC:
物联网时代,远程升级功能很普遍,确保系统更新方便快捷。

网友AF(2025-09-06):
华大MCU使用IAP技术进行远程升级,便于系统更新和维护。

网友AG:
先看代码,确认功能需求,再决定是否更新。

网友AH:
物联网时代,远程升级是必须的,但缺少参考资料和官方文档确实麻烦。可能需要自己动手查找资料或请教有经验的工程师。

网友R:
若数据未变,则直接跳至步骤4处理。

网友Q:
当满足特定条件后,程序自动跳到第二部分的代码去执行后续任务。

网友AI:
看当前app的功能需求和现有代码,确定是否需要更新。

网友W:
用户端支持轻松程序更新,方便后续功能拓展。

网友AB:
如果当前内容无需更新,请直接跳转到步骤4。

网友S:
华大MCU利用IAP技术实现远程升级,操作简便,设备性能不断提升。

网友AJ:
通过增加串口,可以在现场调整偏移量,方便调试。

网友AK(2025-10-06):
找到目标地址后,用跳转指令直接把程序计数器PC移动到那个地址上,程序就会继续从那个地址开始执行。

网友Z:
国产MCU质量过硬,选择它放心。

网友AL:
内容不变直接执行步骤4。

网友AM:
国产MCU品牌质量可靠,信任度高。

网友AN:
若数据无变化,程序自动过渡到步骤4执行。

网友AO:
华大MCU支持远程升级功能,通过IAP(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实现,方便软件更新。

网友T:
华大MCU支持远程升级,使用IAP功能,升级方便又快捷。

网友AP:
就像导航找到目标地,电脑告诉大脑去那地址执行任务,一切接着来。

网友AQ:
华大MCU支持在运行时更新程序,这样用户就能在不关闭设备的情况下远程升级,让产品更灵活。

网友AR:
通过IAP技术,华大MCU能轻松远程更新,方便快捷,设备能力持续进步。

网友AS:
如果步骤4已经准备好了,那直接按步骤4进行操作。

网友AA:
国产MCU品质可靠,选用它更安心。

网友AT:
条件触发代码分支执行,转向第二部分代码进行任务处理。

网友AU:
HC32F4A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O:
华大MCU支持远程升级功能,通过IAP(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实现,方便软件更新。
...

可以

网友AV:
内容未变动,直接执行步骤4。

网友AW:
华大MCU利用IAP技术,实现远程升级,设备功能不断升级,操作便捷。

网友AX:
国内MCU品牌品质稳定,用户信赖度高。

网友AF:
华大MCU支持IAP远程升级,方便系统升级和维修。

网友X:
导航帮我们定位目标,电脑指挥大脑行动,类似地,单片机控制电机按预定程序运转。

网友AY:
芯片程序一般从Flash地址0x0000_0000开始执行,基于Cortex-M0+内核特性,内部通过中断向量表来响应中断

网友AZ:
当芯片上电后,首先是第一个项目程序BOOT开始运行

网友AM(2025-11-05):
看代码变更记录,更新必要功能。

网友BA:
若信息保持不变,程序将直接进入下一步骤4。

网友BB:
华大MCU具备远程升级功能,利用IAP技术,实现轻松快捷的系统更新。

网友X:
有,比如IAR和Keil等集成开发环境都提供代码合并功能。

网友AG:
国产MCU质量稳,用起来放心多。

网友R:
选国产MCU品牌稳定可靠,适合你的项目需求。

网友BC:
芯片程序一般从Flash地址0x0000_0000开始执行

网友AH:
如果当前状态不需变动,就跳转到程序标记为4的部分继续执行。

网友AD:
IAR和Keil等IDE支持代码合并,方便多文件项目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