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J45网络变压器

楼主(2020-09-29):
最近搞了一下以太网的应用,使用MCU + W5500 + RJ45,发现RJ45有内置网络变压器和无网络变压器两种,其中无网络变压器的需要外部加一个,无网络变压器的方案有什么优点,或者说区别在哪呢?

网友A:
感觉现在都是带变压器+灯的,自己卖的物联网模块,基本都是。
以前的电脑主板都是外置变压器的。现在好像也都不搞了。

网友B:
组合的要好一些。现在组合的可选择的也很多了,成本方面也不差。

网友C:
我只知道在调EMC的时候需要在RJ45和网络变压器中间加各种东西

网友D:
应该是 考虑到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