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031C6 Vector Table Offset Register

楼主(2020-09-29):
SCB_Type  结构体中 没有下面这个成员,那么我如何做向量表偏移呢?
__IO uint32_t VTOR;                    /*!< Offset: 0x008 (R/W)  Vector Table Offset Register                          */

网友A:
你是问ST的F031吗,cortex-m0没有中断向量表地址这个寄存器,中断向量地址固定为0x00000000,可以通过SYSCFG寄存器remap,把中断向量放在RAM的起始地址0x20000000,但也只能是RAM的起始地址,不能随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