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手不会调试IIC

楼主(2020-09-29):
我是一个新手,我IIC程序都编译成功了,DSView捕获波形的时候SDA没有波形,应该是没有往里面写入寄存器地址和数据,如果往地址0x02写入0xaa,不知道怎么往里写入.

网友:
用你的IIC发送函数写数据啊。

网友A:
慢慢来吧,不要着急,调试硬件是一个慢功夫。

网友B:
testbech文件里把reg eachvec;和@eachvec;加上

网友C:
IIC没有SPI好用。用硬件收发器的吧,不用考虑太多协议上的事情。

网友D(2020-10-31):
慢慢来吧,我都要崩溃了,哈哈哈

网友D:
也总是不知道怎么往里写入才对

网友E:
用你的IIC发送函数写数据

网友F:
IIC协议很规范,是否成功自己是知道的

网友G:
我建议你用IO口进行模拟比较好一些,然后用示波器看,这样就熟悉了I2C了。

网友H:
那就要多多问问论坛里的大神咯

网友I:
看I2C的时序图就知道了,先发地址,再发数据。然后用start、stop、ack等区分开。

网友J:
慢慢来吧,不要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