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SPI1端口初始化后,SWD无法烧写。

楼主(2020-09-29):
正在调试SPI1通信,使用PA13和PA14作为MISO和MOIS引脚,初始化代码如下:
    /* SPI1_MISO(PA13), SPI1_MOSI(PA14)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6,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代码下载后发现SPI1通信正常,但是keil SWD直接连接不上芯片了,而且无法下载新的固件,估计SWD功能引脚被初始化成其他用途了,尝试在NRST拉低的情况下烧录,Keil Debuger窗口可以看到芯片,但是烧录过程依然失败,请问有谁遇见过?

网友A:
可以试试官方的串口isp工具,把flash里原来的代码擦除

网友B:
引脚复用 注意下, 一定是把SWD引脚复用为其他功能了,否则不会出现无法仿真,查看下手册 耐心就可以解决。 PA13 PA14  芯片所在脚位一般都是SWD功能哦。

网友C(2020-11-23):
E230系列与GD其他系列会有一些不同,查看datasheet里面引脚定义能看到,E230的PA13和PA14是default里面是有PA13、PA14的,意思就是默认就可以当普通IO使用,和其他系列需要重映射才能当普通IO不一样。你把它配置成SPI接口了,就等于屏蔽了SWD了。下一次如果需要使用SWD,就得通过代码配置成SWD复用了。

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GD官方的ISP工具进行擦除即可恢复,下面是下载链接,里面有文档解释使用方法:http://www.gd32mcu.com/download/down/document_id/21/path_type/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230系列与GD其他系列会有一些不同,查看datasheet里面引脚定义能看到,E230的PA13和PA14是default里面是有 ...

原来是这样 啊

网友D:
相当于默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