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键盘终于调通了,可是主机收到的包有问题!

楼主(2020-09-29):
正常的键盘插入主机后,按键的键值是放在数据包的第三个字节,但是我做的键盘插入主机后,按键的键值放在数据包的首位,导致按键后,主机没有打印对应的键值,请问各位,如何修改呢?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没有配置正确!

如果数组的配置没有初始化的话 是不能输出的!

网友B:
不懂^
都是用的第三方的HID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