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自带从控制器貌似不能实现

楼主(2020-09-29):
请教大神,设计一个现场主机,插入U盘可以将历史数据存到U盘内,还可以将程序拷到U盘里,更新主机程序。但是查资料,STM32F103自带从控制器,貌似不能实现呀!

网友A:
看楼主的需求:插入U盘可以将历史数据存到U盘内,还可以将程序拷到U盘里

网友B:
我的理解就是U盘的大容量存储类,这个很容因实现的,ST有现成的示例;

网友C:
更新主机程序就是IAP,ST也有例成的,楼主要做的就是将这两个融合起来;

网友D:
这种现场主机在实际的客户现场很常见的。

网友E:
建议楼主下载ST的Cube库,里面有USB的一些类的实现,可以参考。

网友F:
你这个好复杂啊

网友G:
F1支持USB接口吗

网友H:
STM32F103自带从控制器? USB没这说法。只有device,OTG、HOST。

网友I:
插入U盘可以将历史数据存到U盘内,枚举成存储类就好;

网友I:
还可以将程序拷到U盘里,,更新主机程序 ,一样存储类,合并IAP就好,记得ST有这样的例程。

网友I:
找个带USB控制器的型号

网友J:
对U盘这块一点也不了解啊

网友K:
请问 什么是现场主机啊

网友L:
有些复杂啊

网友M:
用自带的不可以吗

网友N:
可以走曲线救国的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