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代码没有全部跑完,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9-29):
代码运行起来,没有全部跑完就停止了,这是什么原因?停止的位置没有加while循环。

网友A:
是不是进入休眠模式了

楼主:
还没进入休眠

楼主:
如果有设置进入休眠的代码,吧进入休眠的代码注释掉看看

楼主:
McU两个中断或多个中断冲突,导致MCU进入异常中断。也未可知。

网友B:
具体点的代码呢

楼主:
中断不是有优先级吗

网友C:
跟踪下呗,看执行到哪里;

网友D:
看下哪个初始化有死循环,应该是在初始化那里停留了。

楼主:
没有仿真

网友B:
不用仿真,dry run的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E:
中间加几个Printf就知道程序跑到哪里了,这是没有link的情况下常用的一个手段

网友F:
有没有LED?
或者显示屏这类的,

网友B:
或者对其他电路无关影响的空脚

网友G:
这些都是调试的工具,仔细想想

网友H:
打断点观察!

网友I:
或许已经进入硬件错误的死循环了

网友J:
你到是代码贴上来呀,没有跑完一般是休眠了,跑飞了,你的代码可能是跑飞的可能性比较大了。 你不上代码我们也没法给你判断了

网友K:
跑完主函数就出来了 很正常啊

网友L:
是不是死在哪里了

网友M:
应该的掉到某个while里了,不是你自己定义的那种while,比如硬件错误的while

网友L:
停止也应该有个地方吧

不会是HARDFAULT了吧

网友N:
是不是卡死在哪里了

网友O:
楼主要说说到底停在那里了

网友P:
肯定死在哪个循环里边了

网友Q(2020-10-29):
代码没有全部跑完,是什么原因?

兄弟你贴个图,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搜索
复制

网友R:
时间定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