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从存储器到外设还是从存储器到存储器?

楼主(2020-09-29):
想实现一块RAM到FSMC的DMA传输,DMA传输请求由TIM8_TRIG触发,那FSMC是外设还是存储器,我该选择DMA_InitStructure.DMA_DIR是从存储器到外设还是从存储器到存储器?

楼主:
如果我选择从存储器到存储器,那从存储器到存储器的DMA方式不支持循环模式,即传输完成之后要先关闭stream然后重新设置NDTR,然后再是能stream。可是我不希望CPU被经常打断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希望这个能运行在循环模式。

网友A:
如果是可以设置DMA_InitStructure.DMA_DIR是从存储器到外设,问题就简单了

楼主:
可以这样设置吗?

网友B:
存储器到存储器。

楼主:
外设到存储器是可以的,而且不需要CPU干预的情况下循环传输。

网友C:
是个传输接口,应该是这样

网友D:
凡是地址固定不变的都算外设.

网友E:
没用过dma这种模式

网友E:
用fsmc就可以好像

网友F:
我没有用过外扩ram 帮楼主顶一个吧

网友G:
fsmc因该算是外设

网友H:
存储器到外设,存储器地址设置为RAM,外设地址设置为FSMC设备的地址,用TIM8支持的DMA通道,循环模式,地址是否自增看你自己的使用需求。
不能用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是不受硬件触发信号控制的,一但使能了通道,DMA立刻传输,不受硬件触发信号控制

网友I:
没用过dma啊

网友J: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木有

网友K:
是存储器呀

网友L:
fsmc不是外设

网友M:
到底是什么呢